请教:高手进来看看我的程序(verilog)

楼主(2007-08-10):
我这个程序是51(89c51)单片机通过fpga读写sram中fpga的接口模块的程序(verilog语言),问题是读写会出现错误,sram的时序我已注意检查了一次,仿真时序也是合理的,但是读写500个还是有70个左右的错误,所以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硬件方面:共两块板子,系统板,fpga板(有sram_is61lc12816)之间的数据总线是直接相连的,读写,片选是分别通过一个电阻连接的(阻值记不清了,不知到会有影响么)。
软件思路:单片机给fpga四个数据,前两个是地址,后面的为要存储的数据或是读出的数据。这算一个过程。
//读写fpga内部ram模块,将51数据转换成对应的地址与存储数据模块,并将从sram来的数据送回51
//输入 en_sram_ns,使能信号mcu_wr_ns,mcu_rd_ns 51的读写信号,mcu_data 51的数据线

//输出 en_consram2_ns ,sram_addr,sram_data,sram_wr_ns,sram_rd_ns

//注意sram的读时序!!!!!!

module com_sram2(sys_clk,en_sram_ns,mcu_wr_ns,mcu_rd_ns,mcu_data,
                en_consram2_ns,sram_addr,sram_data,sram_wr_ns,sram_rd_ns,sram_ub_ns,sram_lb_ns,wr_rd_nums);

input sys_clk,en_sram_ns,mcu_wr_ns,mcu_rd_ns;
inout[7:0] mcu_data;

output en_consram2_ns,sram_wr_ns,sram_rd_ns,sram_ub_ns,sram_lb_ns;//sram的读写信号,和片选信号
output[3:0] wr_rd_nums;                                            //状态机方便调试
output[16:0] sram_addr;                                            //sram 的地址线

inout[15:0] sram_data;

reg[15:0] sram_data_out;
reg en_consram2_ns,sram_wr_ns,sram_rd_ns,sram_ub_ns,sram_lb_ns;
reg[16:0] sram_addr;

//中间变量
reg wr_rd,wr_rd_over;
reg[3:0] wr_rd_nums;
reg[7:0] mcu_data_temp,mcu_data_temp_m,mcu_data_temp_l;
reg[7:0] sram_addr_temp_m,sram_data_temp_m;
reg[15:0] sram_data_temp;

parameter one=4'b0001,two=4'b0010,three=4'b0100,four=4'b1000;

assign mcu_data=(!en_sram_ns&!mcu_rd_ns)?mcu_data_temp:8'bz;
assign sram_data=(!sram_wr_ns)?sram_data_temp:16'bz;

always @(negedge en_sram_ns)
  begin
          case(wr_rd_nums)
                 one:begin
                        wr_rd_nums<=two;
                    end
                two:begin
                        wr_rd_nums<=three;
                     end
                three:begin
                        wr_rd_nums<=four;
                      end
                default:begin
                        wr_rd_nums<=one;
                     end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begin
     if(en_sram_ns)
       begin
        wr_rd<=1;                                //允许读写数据
        en_consram2_ns<=0;                        //使能sram
        sram_ub_ns<=0;
        sram_lb_ns<=0;                            //sram以字操作
        sram_wr_ns<=1;                            //关闭写
        sram_rd_ns<=1;                            //关闭读
        if(wr_rd_over)
          begin                                 //读写过程结束
             sram_addr<=11'bz;
             wr_rd_over<=0;
          end
       end
     else
       begin
         sram_rd_ns<=0;                                //使能sram的读
         sram_wr_ns<=1;
         mcu_data_temp_m<=sram_data[15:8];
         mcu_data_temp_l<=sram_data[7:0];
        if((mcu_wr_ns^mcu_rd_ns)&wr_rd)
          begin
           case(wr_rd_nums)
               default:begin
                         sram_addr_temp_m<=mcu_data;
                        wr_rd<=0;                        //每次只读写一次,wr_rd作为标志记录是否读写过
                       end
                two:begin
                        sram_addr<={1'b0,sram_addr_temp_m,mcu_data};
                        wr_rd<=0;
                    end
                three:begin
                        if(!mcu_rd_ns)
                           mcu_data_temp<=mcu_data_temp_m;
                        else
                           sram_data_temp_m<=mcu_data;                //记录高位数据
                        wr_rd<=0;
                      end
                four:begin
                        if(!mcu_rd_ns)
                           mcu_data_temp<=mcu_data_temp_l;
                        else
                          begin
                            sram_data_temp<={sram_data_temp_m,mcu_data};
                            sram_wr_ns<=0;                                //使能sram的写
                          end
                        wr_rd<=0;
                        wr_rd_over<=1;
                      end
            endcase
          end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