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gprs模块是否正常◎

楼主(2007-08-12):
本人有个gprs模块,已经有卡,并开通了gprs服务,在串口调试助手下的启动信息如下:

Welcome to SZ BY CO,.LTD GPRS TCP/IP DTU 070118.L120.A7_W03A, starting network...
CPU Arm7_2114
Loading user's settings...
Host1 ip is 219.×××.×××.××× port is ×××
Host2 ip is  port 3000
GPRS transportation
sms host resolve disable
udp dns enable
ring power wakeup disable
device support extra save power
CPU 60MHZ 200TICKS
user settings initialized
Press '%%%%%%%%%%' to enter the setup mode
Modem power uping...
..Done
Loading user's settings...
Done
Testing modem...
Done
Net registing...
Net registed
Access Point Name is "CMNET"
Dialing...
Connected...
TCP/IP stack initializing...
TCP/IP stack initialized success
ppp stack initializing...
local ip 192.168.111.112
dns 0.0.0.0
PPP stack initialized success

请问是否zhe正常?
为什么local ip 192.168.111.112是这样的?

网友A:
应该是正常启动了

网友B(2008-06-15):
wavecom q2403a gprs ??

大家好
     我在调试wavecom q2403a模块,总是连不上,我给它 电源线、txd、rxd、信号,但是用串口调试发送“at\r”,该模块没有返回“ok ”,也没接受数据,找了好几天的原因,特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