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请教

楼主(2007-08-15):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最近在编写液晶显示的程序发现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现象:比如我要让液晶显示'welcome',对应的ASCII码是77h,65h,6ch,63h,6fh,6dh,65h.我把编码编在程序里,送液晶显示,可是结果是vdlcnle,有些显示正确,有些就向后移了一位,v的ASCII是76H,
注:液晶是带字库的,型号是128*64

网友A:
试试看

从软件方面考虑先检查送数地址,如果你用循环了,就要考虑所用循环是否正确。

网友B:
单个单个的送来看看啊

我感觉是送去的地址有点错位

网友C:
有没有查忙?

网友D:
液晶没反应

 程序感觉没问题了,就是没反应。

网友E:
应该是ADC地址加减方向没设置好

正常的话应该是向右(指令码06H),你设置成向左了(指令码0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