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仪表厂,翻译成 Xi'an Instrument Plant,对吗?

楼主(2007-08-18):
请教:
西安仪表厂,翻译成 Xi'an Instrument Plant,对吗?
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Plant 是超大型工厂用的,例如:核处理厂,污水处理厂,汽

工厂,等。
仪表属于精密小巧机器,应该用:Factory
---------------------------------------
如果工厂是生产以下的电器:
一般配电盘仪器,如配电盘,控制开关之类的电器。
用:
Xi'an Instrument Factory  //西安仪器工厂
---------------------------------------------
如果工厂是生产计量方面的电器仪表工厂:
用:
Xi'an Instrument Meter Factory   //西安仪器仪表工厂

------------------------------------------------
注:本人粉丝水平有限,还敬请高手们指正。

网友B:
顶楼上和楼上的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