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VC 控制USB

楼主(2007-08-20):
我今天在网上下载了一个VC控制USB的代码,编译时总是提示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hidsd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请高手指点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0153435305.rar

网友A:
编译驱动要设置好DDK环境

要么是没设置好DDK的INC环境变量,
要么就是DDK版本太老了(WIN NT及WIN95 DDK不技术USB)

楼主:
TO:turmary 我安装的是winxp ddk,把#include "hidsdi.h"换成了绝对路径,又出来其他的错误,我真的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了!请turmary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里是我找来的

·准备工作
1、确定你已经安装了Visual C++
2、安装XP DDK
3、安装XP DDK成功后,在“开始”->“程序”里应该有“Development Kits”->“Windows XP DDK”的项目。
(注意一定要先安装好VC,然后才安装DDK,这个顺序决不能颠倒!!)
4、保证DDKROOT环境变量设置为Windows XP DDK的基目录,如果不是的话,请在控制面板“系统”属性的“高级”标签环境变量编辑器中设置好这个环境变量。

·开始编译
“开始”->“程序”->“Development Kits”->“Windows 2000 DDK”->“Checked Build Environment”

屏幕将显示:(有“回车”的那行是需要读者你亲自打进去的)

New or updated MSVC detected.  Updating DDK environment….

Setting environment for using Microsoft Visual C++ tools.
Starting dirs creation…Completed.

D:\NTDDK>cd\HelloWDM    (回车)

D:\HelloWDM>build    (回车)

楼主:
TO:turmary,十分感谢您!!您有MSN或者QQ吗,方便和您联系一下!!

楼主:
TO:turmary,现在还是不行,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把你自己加的#include "hidsdi.h,通通去掉

楼主:
那样是肯定不行的,里面有很多要用到它的!!

网友C:
我也下了一个testusb,可以编译,但不知道如何写驱动,

我也下了一个testusb,可以编译,但不知道如何写驱动,
哪本书比较入门啊?想写一个USB转串口的驱动,呵呵,,

网友D:
国防工业那本书有怎样设置,不过我设过一回,没成功
其实用命令行也可以编译,只不过界面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