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出现 No rule to make target 怎么解决

楼主(2007-08-21):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ain.c', needed by `main.o'.  Stop.

谢谢了,:)

网友A:
设置环境参数,你要指明inlcude的路径

还有要说一下什么编译器,要猜么?我猜GCC

楼主:
AVR Studio+WinAVR

AVR Studio+WinAVR,,
怎么设置环境参数

你的意思是在makefie里设置还是XP里设置

楼主:
向dai_weis 致敬

我重建了工程,就通过了, my god

网友A:
楼上言重了

只要我知道,就会帮一下,不过有些时候问题问得不明白,或者直接要这个要那个,呵呵,就不会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