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后看不到直流量

楼主(2007-08-29):
t=0.1:1/1846220:(10/500000+0.1);  %simple rate T=1/1846220 sec,means that sample four point in a circle!
yt=0.25*sin(2*500000*pi*t)+0.950;    %f=500KHz  ,create 37 sample point
figure
stem(yt);           % the figure that have four 3.**? per circle
title('37 sample point')
sp=fft(yt);
figure
stem(sp);
title('|X(k)| of yt')

变换本在频域应用有0.95*37=35.15(yt=0.25*sin(2*500000*pi*t)+0.950; )的直流分量的,但看不到,请赐教,如图:

楼主:
同上

t=0.173:1/1846220:(128/1846220+0.173);  %simple rate T=1/1846220 sec,means that sample four point in a circle!
yt=0.25*sin(2*500000*pi*t)+0.950;    %f=500KHz  ,create 37 sample point
figure
stem(yt);           % the figure that have four 3.**? per circle
title('128 sample point')
sp=fft(yt);
figure
stem(sp);
title('|X(k)| of yt')

改为采128点还是看不到直流量..而且怎么多出了一些额外的理论上没有的谐波分量!本来只有一个基波分量的..但基波旁显示有点其它谐波分量..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谢谢指点

网友A:
采样率太低

虽然理论上fs>2f就可以,但要有好的处理效果,fs至少>10f.

fft的辩率=fs/N,N为fft长度。基波旁边的不是谐波,谐波频率总会是基波的倍数的。数据只有一段相当对加了一个矩形窗函数,那是窗函数的频谱引起的。

建议:先用较大的fs和N来仿真以达到好的效果,如果实际系统有限制,再想办法。

楼主:
谢谢wowow老大

谢谢wowow老大:
你这样一提关那么基波旁的分量恍然大悟了..
那直流分量也解决了,..是MATLAB没把它画出来..有变量区能看到的...现在程序用C来实现也可以:)

还有我想问下,FFT后的结果为a+bj的复数形式,已经知道其对应的幅度为sqrt(a*a+b*b)了,那相位也应该就是-arctan(b/a)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