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来的。VB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07-08-31):
我用VB写了个小程序,是接收数据(字节型,单片机发出来的。)来的,再根据接收的一数据画成图形,但是出问题啦。
   现像:数据在0-128之间没有问题,但是超过128就乱来啦,我VB这边串口设置:文本方式接收,接收数据newvalue设置为 Variant ,最后存储为整型data的。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newvalue As Variant   '收到的数据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If MSComm1.CommEvent = comEvReceive Then
    newvalue = MSComm1.Input
    Data(1) = Asc(newvalue)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啊,在下搞不定啊,帮忙啊,初学VB,还不太会。

网友A:
看看ASC码的定义 设置为二进制接收方式试试看

楼主:
还是不行的啊,

我试过改过接收模式的啊,那个也是不行的哟,还望高手多指点嘛。谢啦。

网友B:
用二进制接上是可以的

  看看书吧,最好是看<<串行端口大全>>.电力出版社引进的那本老外写的书.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数据类型转换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