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1串口使用问题

楼主(2007-09-11):
这是一段简单的串口通信程序

#include "config.h"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0;i++);

}

#define UART_BPS 115200

void UART0_Init(void)
{
    uint16 Fdiv;
    U0LCR=0x83;
    Fdiv=(Fpclk/16)/UART_BPS;
    U0DLM=Fdiv/256;
    U0DLL=Fdiv%256;
    U0LCR=0x03;
}

uint8 UART0_GetByte(void)
{
    uint8 rcv_dat;

    while((U0LSR & 0x01) == 0);
    rcv_dat = U0RBR;

    return(rcv_dat);
}

void UART0_GetStr(uint8 *s, uint32 n)
{
    for( ; n>0; n--)
    {
        *s++ = UART0_GetByte();
    }
}
void UART0_SendByte(uint8 dat)
{
    U0THR=dat;
    while ((U0LSR & 0x40) == 0);
}

void UART0_SendStr(uint8 const *str)
{
    while(1)
    {
        if(*str == '\0') break;
        UART0_SendByte(*str++);
    }
}

int main (void)
{
    uint8 snd[32];
    PINSEL0 = 0x00000005;
    UART0_Init();
    UART0_GetStr(snd,18);
    DelayNS(10);
    UART0_SendStr(snd);
    DelayNS(10);
    while(1);
    return 0;
}

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18个字符,然后回显

我用的是com4,用串口调试软件选择这个口时,总是提示这个“端口被占用或者没有发现此串口”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开发板

请高手给我指点

网友A:
试试用其他串口

楼主:
我电脑上没串口,用的串口卡,com3和com4,都一个毛病啊

楼主:
!!

不好意思放了个烟雾弹,串口好使,但是必须得用电脑上自带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