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级仿真和布线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09-19):
我的行为级仿真能通过,但在MODELSIM里面提示了如下错误: Loading work.Rxcrctest_v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unisims_ver' at "unis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Loading work.Rx_CRC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unisims_ver' at "unis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Loading work.recv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unisims_ver' at "unis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Loading work.CRC_chk
# ** Warning: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CRC_chk'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         Region: /Rxcrctest_v/uut/My_crcchk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unisims_ver' at "unis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Loading work.clk_Div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unisims_ver' at "unis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Loading work.clk_DataReady
# Loading work.glbl

但是综合后仿真就不行了,提示错误如下:#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simpr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Loading work.Rx_CRC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simpr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3033) Rx_CRC_translate.v(257): Instantiation of 'X_FF'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Rxcrctest_v/uut
#         Searched libraries: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simpr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work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simpr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3033) Rx_CRC_translate.v(266): Instantiation of 'X_FF'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Rxcrctest_v/uut
#         Searched libraries: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simpr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work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simprims_ver".

………………
后面还有很多,波形出不来。

请问是仿真器设置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呢?我的程序综合的时候连警告都没有。谢谢~

网友A(2010-03-13):
编译库没有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