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LPC2210的UART1查询方式发送的数据都变成了FF

楼主(2007-09-20):
这个程序是LPC2210的UART1查询方式发送数据hello word,可是用EASYARM监视到发送的数据全部是FF(为16进制显示).我前前后后的检查,也没发觉不对的地方啊。这个程序有问题吗?请教一下,谢谢

#include  "config.h"

/********************************************************************
* 名称:DelayNS()
* 功能: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 i++);
}

#define  UART_BPS    115200            /* 定义通讯波特率 */

/****************************************************************
* 名称:UART1_Ini()
* 功能:初始化串口0。设置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为115200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UART1_Ini(void)
{
    uint16 Fdiv;

    U1LCR = 0x80;                    /* 允许访问分频因子寄存器 */
    Fdiv = (Fpclk / 16) / UART_BPS;  /* 设置波特率 */
    U1DLM = Fdiv / 256;
    U1DLL = Fdiv % 256;
    U1LCR = 0x03;                    /* 设置为8,1, */
}

/****************************************************************
* 名称:UART0_SendByte()
* 功能:向串口发送字节数据,并等待发送完毕。
* 入口参数: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void  UART1_SendByte(void)
{
   U1THR = data;                     // 发送数据
   while( (U1LSR&0x40)==0 );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 名称:UART1_SendStr()
* 功能:向串口发送一字符串
* 入口参数:srt        要发送的字符串的指针
* 出口参数:无
*******************************************************************/
void  UART1_SendStr(uint8 const *str)
{
   while(1)
   {
      if( *str == '\0' ) break;
      UART1_SendByte(*str++);        // 发送数据
   }
}

uint8 const  SEND_STR[]  = "Hello World!\n";
/********************************************************************
* 名称:main()
* 功能:向串口UART0发送字符串"Hello World!"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PINSEL0 & 0xfff0ffff) | 0x50000; /*选择管脚为UART1*/

   UART1_Ini();

   while(1)
   {
        UART1_SendStr(SEND_STR);
        DelayNS(10);
   }

   return(0);
}

网友A:
re

to wen2204 :
你的代码有误,请认真检查!
U1LCR = 0x80;                    /* 允许访问分频因子寄存器 */
应改成
U1LCR = 0x83;                    /* 允许访问分频因子寄存器 */
0x83串口字符长度8,PC数据位格式也应设成8;
0x80字符长度是5!

void  UART1_SendByte(void)
{
   U1THR = data;                     // 发送数据
   while( (U1LSR&0x40)==0 );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将其改成
void  UART1_SendByte(uint8 data)
{
   U1THR = data;                     // 发送数据
   while( (U1LSR&0x40)==0 );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PC机接收一切正常。

楼主:
请教周公:LPC2210的UART1查询方式发送的数据都变成了FF

谢谢了。我把代码改了,接收到的数据还是FF,为乱码。
同时又把另外一个以前买的板子拿来做了对比实验,接收正常。
应该是板子的UART1接口有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