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是2812芯片,请教编译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10):
 error: can't allocate .text (sz: 000020fc page: 0) in PROG (avail:
            00001fff)

MEMORY
{
PAGE 0 : PROG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1fff
        RESET     : origin = 0x0, length = 0x3f

PAGE 1 :
         DATA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fff
}

网友A:
提示得很清楚了

PROG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1fff
片内SRAM不够了,放在片外SRAM中调吧

再看看0x008000,那个地方还有没有空的,可以割一块出来暂时缓一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