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关于KEIL C的问题~

楼主(2007-10-13):
   在KEIL C中,定义 一个指针变量如"unsigned char p;"这个变量为什么即可以指向数据区,又可以指向程序区呢?如果我编写一个函数如
    (void)IncUartRxP(unsigned char* p)
    {
         while(*p != 0)
         {
             sbuf = *p;
             p++;
             DlyMs(20);
          }
   }
   可以这样使用:
     unsigned char code initok[] = "InIt Ok";   //程序区
     unsigned char data test[] = ['T','e','s','t',0];//数据区
    IncUartRxP(initok);
    IncUartRxP(test);
    编译器没有给出警告或者错误信息,根据结果来看,是可以正常执行的,
    但是这样讲不通啊,函数IncUartRxP是固定的,当他执行如sbuf = *p;
    的时候,到底是从哪里取数据呢, DATA 区,还是CODE区呢?
请指点迷津啊

网友A:
你的数组在那,就在那取数嘛

网友B:
对于51系统是难题~~~

因为movc和mov,movx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定义在那里,51是有专用的关健字的

code
data
idata
xdata
等等等

楼主:
那如何实现呢,函数是固定的

    你定义的那个子函数是固定的,他不能变了,那它到底是从哪里取呢?我用AVR,这种情况要定义两个,如
   (void)IncUartRxP(unsigned char* p);//这个从数据区取数的,所以你用
 编译器编译的时候他会知道从数据区取,就用从数据区取数的机器码来完成.

   (void)IncUartRxP( unsigned char* flash p);//这个从c程序区取数的,所以你用编译器编译的时候他会知道从程序区取,就用从程序区取数的机器码来完成.

如果是51的话,它的子程序执行sbuf = *p;这句的时候,到底是解释成MOV(从数据区取)呢,还是解释成MOVC(从程序区取)呢?按道理是不能改变的,因为你子程序是固定的,如果是两者兼顾的话,也可以,那是不是太麻烦了呢?  真正的情况是如何的呢,继续请高手指点啊,我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

楼主:
可以不定义

4楼: 定义在那里,51是有专用的关健字的

code
data
datai
datax
等等等

可以不定义,我说的是不定义的那种情况

网友C:
对于知道的,就直接用正确的指令,对于不知道的,就用3字

有一个字节是存储器类型

怎么老是有不看帮助就瞎问的人呢?

自己去看看Keil的帮助吧,有详细说明的哦

网友A:
我说是是数组的定义

指针就不虽要了
你数组定义在那里,传递组指针的只是一个地址
他如根据地址 而去做用 MOV MOVC MOVX

网友D:
对,keil的帮助里面有讲的,有个指针类型,

编译的时候自动帮你多传递一个参数进去. 这个你也可以通过查看汇编代码来印证.

楼主:
我看了,没看到具体的

7楼: 对于知道的,就直接用正确的指令,对于不知道的,就用3字节指针

有一个字节是存储器类型

怎么老是有不看帮助就瞎问的人呢?

自己去看看Keil的帮助吧,有详细说明的哦

这个我以前也看过,从汇编代码上看是这样的,如果你指向的是程序区,比如
     unsigned char code initok[] = "InIt Ok";   //程序区
     unsigned char data test[] = ['T','e','s','t',0];//数据区
     P=initok;那么P的最高字节是0XFF,另外两个字节是真正地址
     P=test;那么P的最高字节是0X00,另外两个字节是真正地址

    就算是这样,那子函数是怎么做的呢,是MOV和MOVC,MOVX等都生成,然后根据最高位判断调用哪个吗,关于这个我门看到具体的,请指点啊,你刚才说的不是很
明白,好象对问题的实质没太大帮助,请具体回答,谢谢了

网友C:
你自己都基本猜到了,就不会去验证一下吗?

楼主:
函数

我看他的LST文件的时候 找不到那段具体的汇编代码,他是把指针付值之后就调用那个函数了,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函数,怪了!!!

网友E:
想了解编译器,反汇编阿

网友D:
是的,就是根据那个参数决定的,

都生成了代码,根据不同的参数,选择是取什么地址. 这个你可以单步调试追踪下去就能得到结果了。

楼主:
可以说清楚些吗?

我以前也看过KEILC帮助,是说用三个字节存储解决问题,当时只是记住了,具体是怎么实现的不清楚,我是新手啊,请老同志们帮忙

网友B:
这个只有IAR FOR MCS51 C++可以解决,即函数重载.

网友D:
呵呵,hotpower大叔,keil C51的编译器自己就有重载呢~~~

看看这个测试代码:

///////////////////main函数////////////////////
     5: void main(void)
     6: {
     7:  code unsigned char x=3; //x为code区变量
     8:  test(&x);    //调用test函数
C:0x0028    7BFF     MOV      R3,#0xFF  ;R3为指针类型,这个是由keil编译时根据参数的类型自己加上的
C:0x002A    7A00     MOV      R2,#0x00  ;这个是x这个变量的地址的高8位
C:0x002C    7938     MOV      R1,#0x38  ;这个是x这个变量的地址的低8位
C:0x002E    120032   LCALL    test(C:0032) ;调用函数test
     9: }
    10:
C:0x0031    22       RET      //main函数返回

//////////////test函数///////////////
    11: void test(unsigned char *p)
    12: {
    13:  P0=*p;  //这个函数只有一句: P0 = *p;
C:0x0032    120003   LCALL    C?CLDPTR(C:0003)  ;编译器先调用库函数C?CLDPTR
C:0x0035    F580     MOV      P0(0x80),A  ;C?CLDPTR函数返回的结果就在A中,再将A赋给P0,实际上,C?CLDPTR函数就根据指针类型选择了不同的类型
    14: }
C:0x0037    22       RET      R3,#0xFE,C:0015  ;test函数返回

/////////C?CLDPTR函数//////////
                 C?CLDPTR:
C:0x0003    BB0106   CJNE     R3,#0x01,C:000C ;根据指针类型(R3)跳转
                                              ;如果R3的值为1,则表示xdata,将指针放放入DPTR
C:0x0006    8982     MOV      DPL(0x82),R1
C:0x0008    8A83     MOV      DPH(0x83),R2
;使用movx指令将DPTR指向的内容放入A并返回
C:0x000A    E0       MOVX     A,@DPTR
C:0x000B    22       RET

C:0x000C    5002     JNC      C:0010 ;如果R3的值为0,则表示内部RAM的,
C:0x000E    E7       MOV      A,@R1  ;根据指针低位用间接寻址将结果放入A
C:0x000F    22       RET      ;返回

C:0x0010    BBFE02   CJNE     R3,#0xFE,C:0015  ;如果R3的值为0xFE,则表示pdata
C:0x0013    E3       MOVX     A,@R1  ;使用R1间接访问pdata
C:0x0014    22       RET      ;返回

;如果都不是以上情况,则说明是code的,应该使用movc指令访问
C:0x0015    8982     MOV      DPL(0x82),R1
C:0x0017    8A83     MOV      DPH(0x83),R2
C:0x0019    E4       CLR      A
C:0x001A    93       MOVC     A,@A+DPTR
C:0x001B    22       RET

最后那个clr A似乎有点多余,直接 MOVC A,@DPTR 不就得了,呵呵.这个编译器生成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F:
注意库函数"?C?CLDPTR"!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void IncUartRxP(unsigned char* p)
{
     SBUF = *p;
}

code unsigned char x[]="code";
data unsigned char y[]="data";
idata unsigned char z[]="idata";
void main()
{
    IncUartRxP(x);
    IncUartRxP(y);
    IncUartRxP(z);
}
#if 0
             ; FUNCTION _IncUartRxP (BEGIN)
                                           ; SOURCE LINE # 5
;---- Variable 'p' assigned to Register 'R1/R2/R3' ----
                                           ; SOURCE LINE # 6
                                           ; SOURCE LINE # 7
0000 120000      E     LCALL   ?C?CLDPTR
0003 F599              MOV     SBUF,A
                                           ; SOURCE LINE # 8
0005 22                RET
             ; FUNCTION _IncUartRxP (END)

             ; FUNCTION main (BEGIN)
                                           ; SOURCE LINE # 13
                                           ; SOURCE LINE # 14
                                           ; SOURCE LINE # 15
0000 7BFF              MOV     R3,#0FFH       ;code !
0002 7A00        R     MOV     R2,#HIGH x
0004 7900        R     MOV     R1,#LOW x
0006 120000      R     LCALL   _IncUartRxP
                                           ; SOURCE LINE # 16
0009 7B00              MOV     R3,#00H       ;data !
000B 7A00        R     MOV     R2,#HIGH y
000D 7900        R     MOV     R1,#LOW y
000F 120000      R     LCALL   _IncUartRxP
                                           ; SOURCE LINE # 17
0012 7A00        R     MOV     R2,#HIGH z  ;idata !
0014 7900        R     MOV     R1,#LOW z
0016 020000      R     LJMP    _IncUartRxP
             ; FUNCTION main (END)

#endif

网友G:
软件调试跟踪一下不就明白了。

楼主:
多谢 !!!

   这下明白了,但是在我的LST文件里怎么找不到?C?CLDPTR 这个函数的具体定义呢.看来还是指定特定区域的比较好,可以节省内存,又可以少代码~~
   多谢~~~  学习了~~~

网友F:
debug 下可以看到

     C?CLDPTR:
C:0x00A8    BB0106   CJNE     R3,#0x01,C:00B1
;MOVX A,@DPTR
C:0x00AB    8982     MOV      DPL(0x82),R1
C:0x00AD    8A83     MOV      DPH(0x83),R2
C:0x00AF    E0       MOVX     A,@DPTR
C:0x00B0    22       RET
;
C:0x00B1    5002     JNC      C:00B5
;MOV A,@R1
C:0x00B3    E7       MOV      A,@R1
C:0x00B4    22       RET
;MOVX A,@R1
C:0x00B5    BBFE02   CJNE     R3,#0xFE,C:00BA
C:0x00B8    E3       MOVX     A,@R1
C:0x00B9    22       RET
;MOVC A,@A+DPTR
C:0x00BA    8982     MOV      DPL(0x82),R1
C:0x00BC    8A83     MOV      DPH(0x83),R2
C:0x00BE    E4       CLR      A
C:0x00BF    93       MOVC     A,@A+DPTR
C:0x00C0    22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