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Jtag-H突然用不了了

楼主(2007-10-22):
   我用EasyJtag-H先是在外部RAM中调试程序很正常,在AXD里没有点停止就强行把AXD关了,接着就在h-FLASHER里点CHECK却报错"Memory read/write error - Can't enter debug state"H-JTAG里的设置我没有改呀,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然后回到ADS来想继续在外部RAM里调试,发现也不行.我用的EasyARM2200的开发板.

网友A:
芯片擦除

我用的是2131开发板,也出现过这总问题,后来用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2将芯片擦除一下就好了

楼主:
可我的EasyARM2200开发板是lpc2210,没有内不FLASH

可我的EasyARM2200开发板是lpc2210,没有内部flash的,擦什么呀?

网友B:
re

那现在的H-Jtag能发现内核吗?
若果不能,建议重新装下H-JTAG!

网友C:
注意并口的模式:ECP/378

注意并口的模式:ECP/378;在手提电脑上EasyJTAG-H有许多不可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