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07-10-23):
在KEIL 中
项目器件选中AT89S52
但是编译出现以下错误: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3H
    RETI
ORG    0BH
    RETI
ORG    13H
    RETI
ORG    1BH
    RETI
ORG    23H
       LJMP UART
ORG    2BH
    RETI
ORG    50H
START:
    MOV T2CON,#30H
    MOV RCAP2H,#0FFH
    MOV RCAP2L,#0DCH
    SETB EA
    CLR  ET2
    SETB TR2
    MOV  SCON,#0E0H
    SETB ES
    SETB REN

UART:    JBC TI,CON
WAIT:    JBC RI,READ
    AJMP WAIT
    MOV R0,#O0H
READ:    MOV A,SBUF
     CJNE A,#00H,OUT
    SETB TB8
    MOV A,#00H
    MOV SBUF,A
    INC R0
CON:    CJNE R0,#02H,OUT
     CLR TB8
    MOV A,#0FFH
    MOV SUBF,A
    INC RO
OUT:    RETI
END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xiuhua.asm...
xiuhua.asm(17):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xiuhua.asm(18):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xiuhua.asm(19):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xiuhua.asm(2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xiuhua.asm(22):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xiuhua.asm(30):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xiuhua.asm(40):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xiuhua.asm(4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Target not created
为什么?
就是
52扩展的SFR未定义
是定义后就好了
可是我以为项目器件选了,就不用定义了
软件内部会自动识别

网友A:
"可是我以为项目器件选了,就不用定义了"

你算是说对了,这是你认为,不是编译器认为。。。

网友:
大家来找茬

1、MOV R0,#O0H前面个0是O
2、MOV SUBF,A  应该是SBUF
3、INC RO 这里0打成了O

网友B:
作为初学者,要胆大心细

你太粗心了,很多地方都是人为的错误。
不过汇编中这几个寄存器确实没定义,自己用DATA和BIT定义一下

楼主:
?

不过汇编中这几个寄存器确实没定义,自己用DATA和BIT定义一下

后来,我用EQU 伪指令定义的
单片机汇编中有DATA,BIT伪指令吗?

网友B:
自己试验下不就知道了吗?

EQU一般用来定义常量
DATA用来定义RAM或SFR字节
BIT用来定义RAM或SFR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