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调试

楼主(2007-10-29):
救急,我有一个.C程序在伟福软件上使用能正常运行并调试成功,但是我现在把它转到KEIL上来运行,却出现下面的异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编译错误: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a"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a"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把程序也写出来啊

网友B:
估计是楼主加了启动文件,又没有main函数,可能没写,

也可能是C文件没加到工程中。

网友C:
怎么弄不懂啊

网友D:
怎么看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