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E中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11-06):
下面是D触发器程序,不能再简单了,奇怪的是在ISE中不能进行“Generate Expected Simulation Results”和“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仿真,输出q始终没变化。而对其他程序,比如FIFO,都可以正常进行仿真,所以ISE和Modelsim看来是没问题的。那是为什么呢?请求帮助!

entity dff1 is
    Port ( d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
end dff1;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dff1 is
  signal q_temp : std_logic := '0';
begin
  p1:process(clk,d,q_temp)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q_temp<=d;
    end if;
  end process;

  q<=q_temp;
end Behavioral;

网友A(2007-12-08):
试下这样 p1:process(clk)

网友B:
请把q_temp从敏感表去掉

请把q_temp从敏感表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