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的状态机时都有不妥?

楼主(2007-11-20):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currentSta is
                --平时状态, 00
                when st0 =>
                    sta<="0000";
                    t1En<='0';
                    t2En<='0';

                    if(t4Out>=49825) then
                        currentSta<=st7;
                    else
                        if (sig='1') then
                            currentSta<=st0;
                        else
                            currentSta<=st1;
                        end if;
                    end if;

                --检测低电平宽度, 01
                when st1 =>
                    sta<="0001";
                    t1En<='1';
                    t2En<='0';

                    if(t4Out>=49825) then   --17.5us
                        currentSta<=st7;
                    else
                        if sig='1' then                     --低电平结束,检查计数值
                            if t1Out<500 and t1Out>300 then    --检测到合适的低脉冲
                                currentSta<=st2;
                            else
                                currentSta<=st5;    ---退回空闲状态
                            end if;
                        else--if sig='0' then
                            currentSta<=st1;    --还是低电平, 继续
                        end if;
                    end if;
                --检测高电平宽度, 11

楼主:
和书上的写法不太一样

少了一个nextSta的信号

楼主:
对细节理解不深

网友A:
分清是有限状态机还是无限的,建议先参考状态机模板

网友B:
在这里讨论的只能是有限的,呵呵

楼主:
同步数字电路

如果是上升沿有效,那么上升沿后的状态取决于上升沿前一刻的状态,是这样吗??
这可能是理想的情况,实际中有没有可能因为时钟上升沿到来的时间不一致,而造成错误。

特别是这种情况:

A(逻辑)B(输出到)A

网友C:
状态机列出条件.

状态机列出条件时格式如下:
 case  A  is
       when ...

       when ...

       when others       !!!

LZ可以搜下状态机的详细说明.

楼主:
我的代码没全贴,只是一部分

网友D:

when others=>  必须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