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问题

楼主(2007-11-29):
--- Error: can't execute 'G:\我的51\C51\BIN\A51.EXE'

这是我编译后的错,初次用Keil C51,我用汇编的,是不是它只能编C,谢谢赐教!~

网友A:
Keil支持汇编

提示是告诉你:找不到A51.EXE这个文件,你应该检查一下文件路径。

网友B:
支持汇编的。是不是因为你的是中文路径的缘故?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