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ENDIF的问题!》?

楼主(2007-12-10):
ov, AD, se, lm, AI
轩辕夏禹(54549122) 20:59:15
请教个问题。 有IF。。。 ENDIF比较某两个寄存器的值的大小 应如何写啊。
轩辕夏禹(54549122) 21:00:06
ADL EQU 34H
ADH EQU 35H
ORG 0X000
GOTO MAIN
MAIN
MOVLW 0X01
MOVWF ADL
MOVLW 0X01
MOVWF ADH
IF ADH>DA
MOVLW B'00001111'
ELSE
IF ADH<ADL
MOVLW B'11110000'
MOVWF 36H
ELSE
MOVLW B'11110000'
MOVWF 37H
ENDIF
ENDIF
END 这个为什么是比较34H 和35H的大小啊? 如何才能作到比较35和34H 存的值的大小啊!

网友A:
那只是在编译的时候有有~~

CODE运行的时候,需要CODE判断才行

楼主:
看不明白 ?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说在代码运行的时候 旧可以了啊??

楼主:
自己说个!

用异或的方法:

            MOVF   TEMP1,W
            XORWF  TEMP2,W  ;结果到W,不影响TEMP2
            BTFSS   STATUS    , Z ;如果相等,间跳
            GOTO    BEGIN
            GOTO    LOOP

用减的方法,同楼上,可以判断Z相等,C大小

            MOVF   TEMP1,W
            SUBWF   TEMP2,W  ;结果到W,不影响TEMP2
            BTFSS   STATUS    , Z ;如果相等,间跳
            GOTO    BEGIN
            GOTO    LOOP
还有其他吗 ?
 MOVFW ADL
 CPFSGT ADH
-------------
CPFSLT ADH
---------
CPFSEQ ADH
那个好啊? 高手解释下啊!》

网友B:
那是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