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4 B版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2-18):
我原始使用的是 LPC2364 '-'版的,调试后一切正常,最近买了几片,是B版的,用LPC2364_A 加H-jtag可以调试,但是去掉Jtag后,程序就运行不起来,同志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试试用ISP烧进去 应该就可以了 。B版,我对CPU外围的IO控制 ,就会出现ERROR,而且只能用ISP擦了才能用,Y版都可以。希望ZLG能帮忙解决。

楼主:
用ISP烧写进去也不能用

用ISP烧写进去也不能用,用h-jtag也是烧写到flash调试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