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数据转换警告疑问

楼主(2008-01-08):
在ADS1.2中出现了这样的警告:Warning : C2921W: '=': implicit narrowing cast from 'int' to 'unsigned char'
main.c line 813

程序如下: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ch1, ch2;

    ch1 = ch2 + 1;

    returen 0;
}
如果是ch1 = ( unsigned char )( ch2 + 1 );得话就没有警告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ARM中,只要进行数据运算,所有变量都是按照默认的32位int类型进行处理,因此虽然定义时为unsigned char 类型,但得到的结果是int型,需要显示的进行类型转化?
不知道我上面的理解对不对,望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程序问题

 xiuzhou 您好;

你的理解基本是对的,不过这不是ARM独有的,是C语言的标准,对于ADS编译器来说他必须遵循这个,但到硬件层面上来说都一样.

                                            By zlgarm_zhp

楼主:
谢谢zlgarm_zhp的解答!

网友B:
实际上,楼主的理解是错的:

呵呵:
要是“只要进行数据运算,所有变量都是按照默认的32位int类型进行处理”,那还要unsigned char这一数据类型做什么?

网友C:
呵呵,因为后面的1是int型的...运算时强制类型转换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