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TC C/C++ 写一个程序COMC运行在CMD窗口

楼主(2008-01-11):
请用TC C/C++ 写一个程序COMC运行在CMD窗口, 它打开并统计一个可以被编译成功的C源程序
文件里的符合"源字符集'字符(共26+26+10+29个)的个数tc和在注释中的字符的个数cc,
并输出百分比cn = cc/tc%,关闭这个文件然后退出.
运行格式:
COMC <SRC>
tc:xxx
cc:yyy
cn:zz.zz%
如果找不到 <SRC> 输出一条提示后退出.

基本要求:可以处理c注释 /* */
合格要求:可以处理c注释 /* */ 和c++注释//

时间: 2小时.

网友A:
这里好像不是任务中国

听着像老师布置任务

网友A:
以文本方式或者二进制方式处理都可以

文本方式按行读取,每次处理两个字符,这样容易识别/*和//
二进制方式每次读取两个,一边读取一边计数即可
不过如果源文件有无法匹配的则按照C编译器的方式处理即可
不要再增加难度了,再增加就应该使用编译器了
没有发现统计这个东西的意义所在。

网友B:
给一个让别人替你写的理由吧

简单地说就是统计C源代码中注释的比例吧。
比如这种情况printf("/*AAA*/"),嘿嘿。

网友C:
好象linux下,有着脚本语言perl,特别擅长字符搜索,统计

好象linux下,有着脚本语言perl,特别擅长字符搜索,统计.

不过,大家到这里放松的多,真叫写程序,没几个人愿意做.

楼主:
请参考最近本版酷贴。

网友B:
这不算理由

请参考最近本版酷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