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碰到调试问题?

楼主(2008-01-14):
 菜鸟!刚学uVision!根据内部学习例程,编译一下,可是出现下面情况,不知道原因,请给为前辈帮助!!!!!!!!!!!
Build target 'AT91M40800'
assembling Startup.s...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a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楼主换一个例程试试,如s3c44b0x或LPC系列等,常用的

网友B: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从错误提示来看,AS没有找到。AS是汇编工具。

楼主:

换个列程,又出现下面的问题:
***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Toolchain ! ***

网友C:
换到linux下

用arm-linux-gcc

网友B:
RE

把TOOLCHAIN换成ARM公司的吧,不要用GNU的或者是KEIL自己的。

楼主:

我选用的工具是: Use RealView Complier
还不会用GNU,也不知道怎么安装G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