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HDL菜鸟的初问

楼主(2008-01-14):
请问大虾如何给一个reg型变量赋初值。
如下,count用于计数,能给它赋一个初值吗?

reg[2:0] 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cont+1'b1;
end

网友A:
我也是菜鸟,试着回答

可以用:
initial
   begin
      count=1234;
   end
但只能用于仿真,因为没法“综合”成电路。

对于实际电路,可以用一个IO或其他方式来初始化:
always@ (posedge reset)
   begin
      count=1234;
   end

网友B:
我也是菜鸟,二楼说的有道理

补充一种方法,在波形仿真中直接对count设置成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