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高手指点

楼主(2008-02-21):
我定义了一个数组
uc16 HANZI_Table[] =
       {
         /* Space '中 ' */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 '国' */
         0x000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180, 0x0000, 0x0000,
         0x0180, 0x018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人 */
         0x0000, 0x0000, 0x00CC, 0x00CC, 0x00CC, 0x00CC, 0x00CC, 0x00CC,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 民 */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C60, 0x0C60,
         0x0C60, 0x0630, 0x0630, 0x1FFE, 0x1FFE, 0x0630, 0x0738, 0x0318,
         0x1FFE, 0x1FFE, 0x0318, 0x0318, 0x018C, 0x018C, 0x018C, 0x0000,
  }
我要通过
主函数中的
  printf("中国人")显示汉字
怎么和数组联系起来
 比如  中 的话  定位到数组中0
 像字母 可以根据 ASCII码来定位

汉字 怎么办呢

能不能自己定义  汉字的值

网友A:
建议使用汉字的国标码,这样你程序的可读性好

当然可以自己定义汉字的值,但程序的可读性差。

楼主:
谢谢

汉字国标码怎么用  希望能提供点资料
还有更想知道的
  怎么定义汉字的值

楼主:
香主 怎么没消息了

网友A:
对不起,我没有怎么用汉字国标码的资料,我这里也不是资

“怎么定义汉字的值”需要根据你的需要自己决定,‘中’字可以定义为0,也可以定义为100,没有固定的方法。

网友B:
如果使用GB码的话,就需要做很大的字库。

如果只有少量汉字的话,建议还是自己编写特殊的函数,这样比较节省空间。

网友A:
自己编写特殊的函数也可以使用GB码

网友C:
关键看你的printf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