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如何才能让Keil支持C++呢?

楼主(2008-03-05):
我的Keil编译C++时出现如下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no C++ support available
    Target not created

意思是不支持C++吧,请问要如何才能让Keil支持C++呢?

网友A:
估计你是第一个用c++的

网友B:
re

C不要++就可以

网友C:
要让Keil支持C++也不是不可以

先收购Keil,然后发命令:让Keil支持C++!

网友:
楼上 一张下面这个东西 够买吗??

网友A:
呵呵,老x去收购吧,

楼主:
我在百度搜了一下,好像可以用C++啊,

我在百度搜了一下,好像可以用C++啊,  keil 的默认扩展名里也有CPP这项啊, 难道不能支持C++?

网友:
不要开口 闭口 都有一个 老字 行么??

别人会很伤心的

网友A:
呵呵,对,jj教训的是,应该小x

网友D:
呵呵,老x去收购吧

和和,等小X变成老X就可以了

网友E:
好象可以,hotpower大叔用过,你问问他就知道

网友F:
挺有意思

网友G:
51是不行的~~~IAR可以...

网友H:
除非外挂第三方的编译器

ARM的是可以的

网友I:
51估计没折

网友J:
用ARM的编译器

KEIL支持自己的编译器,也支持GNU的编译器,被ARM收购后,也可以使用ARM公司的编译器。看看你目前选择的编译器,然后换成别的试一试。

网友K(2015-08-17):
嵌入式TCP/ip群?你是wireshark使用者?

网友K:
以前用avr时,winavr支持的,他采用GCC做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