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下挂载vfat分区下write函数创建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8-03-05):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int fd;
int64_t length=1024*1024*180;//180 MB
char c='c';
fd = creat("test.dat",0644);
lseek(fd,length - 1, SEEK_END);
write(fd, &c, 1);
close(fd);
}

编译不会有问题,但是在s3c2410开发板上挂载的移动硬盘(fat32)格式,下运行后生成一个180M的空文件要5分钟,调试发现就是运行write(fd, &c, 1);花了5分钟前面的都没花时间,请教该如何才能在arm linux 下生成一个大的空文件阿?

网友A:
你如何定义空文件?全"0"? 全"1"? 还是随机数?

如果你的定义与系统的定义不符或系统没有“空文件”的概念时,结果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