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编译错误

楼主(2008-03-11):
请教一个c51的问题  用keilc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LCDC1.C(1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CDC1.C(1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2000'
LCDC1.C(16): error C231: 'EN1602': redefinition
LCDC1.C(1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0x38'
LCDC1.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5'
....................................
程序段如下:void lcd1602_init();
{delay_ms(2000);
 EN1602=0;
 lcd1602_wr_cmd(0x38,0);
 delay_ms(5);
 lcd1602_wr_cmd(0x38,0);
 delay_ms(5);
 lcd1602_wr_cmd(0x38,0);
 delay_ms(5);
 lcd1602_wr_cmd(0x08,1);
 lcd1602_wr_cmd(0x01,1);
 lcd1602_wr_cmd(0x06,1);
 lcd1602_wr_cmd(0x0c,1);
}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啊  谢谢啦

网友A:
void lcd1602_init();
分号去掉

网友B:
同意

举手同意!

网友C:
这都是基本书写错误

网友D:
呵呵,这个错误好像都是经常犯的

网友E:
肯定是直接将 声明 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