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designer出问题,求教教斑竹

楼主(2008-03-14):
综合成功后,点击designer,出现如下情况,什么原因啊???错误在最下边

Actel Designer Software
Version: 8.1.2.1
Release: v8.1 SP1

Info: The design C:\newcore\core8051\designer\impl1\USER_CORE8051.adb was last modified by software version 8.1.2.1.
Opened an existing Libero design C:\newcore\core8051\designer\impl1\USER_CORE8051.adb.
'BA_NAME' set to 'USER_CORE8051_ba'

The Execute Script command succeeded ( 00:00:00 )
Checking for software updates...
Error: Update-check: Unable to download and read the data file:
       操作超时

网友A:
re

这个是不影响编程操作的,这个是软件的一个升级程序,可能你的网线没有连好,所有会出现上述的问题,可以不用去理会的

楼主:
question

designer 没有变成绿色也没影响吗???
软件是自动升级吗?网线没问题啊,是不是需要什么别的操作
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