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中的一个菜鸟常见的编译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16):
HI-TECH C Compiler 错误信息如下,急请大虾指教!!!!

Error[000]   : Can't find 0x28 words for psect rdata_0 in segment BANK0
Error[000] K:\picWork\max192\max192.obj 42 : Fixup overflow in expression (loc 0xE86 (0xE68+30), size 1, value 0x124)
Error[000] max192.rlf 920 : Fixup overflow in expression (loc 0x73 (0x73+0), size 1, value 0x124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量等的定义是否超出BANK0限制

网友B:
就是2L说的原因

网友C:
BANK0超标

BANK0 中定义的参数过多,需向其他BANK中分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