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编译时的一个错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19):
[Link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FS$$MPY                          C:\CCStudio_v3.3\MyProjects\cputimer\Debug\DSP28_CpuTimers.obj
FS$$TOL                          C:\CCStudio_v3.3\MyProjects\cputimer\Debug\DSP28_CpuTimers.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cputimer.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网友A:
俺用CCS V2.2

网友B:
可能你有函数调用找不到

楼主:
光盘上的例子程序,不应该有问题啊

网友C:
是不是有库没有加.

楼主:
整个目录拷过来的,不应该有问题啊?cc2.2编译也一样。奇怪

网友D:
项目连接的库改成2800_ml.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