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2378的usb port2能用吗,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2008-03-22):
电表量测:USBD+_2这个PIN的电平,怎么调都拉不起来.

void USB_Init (void) {

  OTG_STAT_CTRL=3;

  PINSEL0 &= ~0x3C000000;                 /* P0.29 USB1_D+, P0.30 USB1_D- */
  PINSEL0 |=  0x14000000;                 /* PINSEL1 26.27, 28.29         */

  PINSEL1 &= ~0xC0000000;
  PINSEL1 |=  0x40000000;

  PINSEL3 &= ~0x30000000;                 /* P1.18 GoodLink, P1.30 VBus   */
  PINSEL3 |=  0x20000000;                 /* PINSEL3 4.5, 28.29           */

  /* The SoftConnect pin for LPC2300 on USB_U1 doesn't work for now,
     make it GPIO and make it low to turn on pull-up on D+.
     Once it's fixed, make #if 1 and set it as SoftConn Pin. */
#if 0
  PINSEL4 &= ~0x000C0000;                 /* P2.9 USB1 SoftConnect        */
  PINSEL4 |= 0x000040000;                 /* PINSEl4 18.19                */
#else
  //PINSEL4 &= ~0x000C0000;
  FIO0DIR |= (1 << 14);
  FIO0CLR  = (1 << 14);
#endif

//    while(1);
  PCONP |= 0x80000000;                    /* USB PCLK -> enable USB Per.  */

  OTG_CLK_CTRL = 0x12;                      /* Dev clock, AHB clock enable  */
  while ((OTG_CLK_STAT & 0x12) != 0x12);
          while(1);
  VICVectAddr22 = (unsigned long)USB_ISR; /* USB Interrupt -> Vector 22   */
  VICVectCntl22 = 0x01;                   /* USB Interrupt -> Priority  1   */
  VICIntEnable = 1 << 22;                 /* Enable USB Interrupt         */

  DEV_INT_EN = DEV_STAT_INT;              /* Enable Device Status Interrupt */

#if 1 /* Partial Manual Reset since Automatic Bus Reset is not working */
  USB_Reset();
  USB_SetAddress(0);
#endif
}

网友A:
回复: 关于LPC2378的usb port2的问题

yuzhuju:

     您好!
1. 限于技术支持的力度及问题的复杂性,未能在版面给您直接回复,请您理解。

2. 相关的技术咨询,请您联系以下工程师.

                        On duty: zlgarm_wangguoguang

楼主:
没人回MAIL啊.

我没买你们2300开发板.

只是在你们那里买了前后约10PCS样品.

我只需要知道USB_2,可不可以工作,有没有验证过.

能否给份初始化代码.

谢谢.

网友B:
你的程序好像还是在初始化port1啊

用port2的话,注意USBClkCtrl寄存器的PORTSEL_CLK_EN位,
和USBPortSel寄存器和那些I/O有关的管脚的设置。

USBport2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