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FlashPro烧写错误

楼主(2008-03-25):
工程做到最后一步,向板子中烧写时,FlashPro的最后一个按钮经常会变为RUN,
而不是PROGRAM。点击RUN后会显示如下错误:

Software Version: 8.1.0.32
Opened 'D:\MY8051 0\designer\impl1\USER_CORE8051_fp\USER_CORE8051.pro'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Para2Buff
Error: A programming file must be loaded before running the command 'run_selected_actions'.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请教FlashPro烧写错误

这是由于Flash Pro软件没有自动导入需要的编程文件,你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导入.Pdb或.STP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也出现问题

我自己新建一个工程也建不了,总是出现
Software Version: 8.1.0.32
Error: Fatal Error: Please check programmer setup.
Error: Failed to create the new project file 'D:\Actelprj\123\123.pro'.

网友B:
请板主帮帮忙

急,帮忙回答楼上问题,下载不了

网友B:
各位帮帮忙

急,帮忙解决3楼的问题

网友C(2008-06-11):
下载

直接点击,代开已经生成的*.Pro文件,然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