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526的BUG,请各位再调试时注意!

楼主(2008-04-01):
请大家再使用PIC16f526的内部存储器时注意
在软件调试时EEDATA,EEADR的定义
EEDATA                       EQU     H'0025'        ;SIM软件调试
EEADR                        EQU     H'0026'        ;SIM软件调试

在烧录时EEDATA,EEADR的定义
EEDATA                       EQU     H'0026'        ;烧录模式
EEADR                        EQU     H'0027'        ;烧录模式

和16F526功能一样MCV14A没有这样的问题

希望这个对各位使用526的同仁有帮助!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系统寄存器的硬件地址定义

在.inc文件的器件内部寄存器的定义

网友B:
没看懂,为什么会在仿真和烧写时候有差别?

网友C:
以数据手册中的定义为准

网友D:
楼上,数据手册中是楼主提供的上面那种.

看起来楼主是指实际芯片的地址和数据手册或INC文件定义的不一致,而软件仿真与数据手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