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VHDL中Array数组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8-04-02):
请问:
TYPE ram_array IS ARRAY (0 TO 2)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y_store : ram_array:=("00000010","00000011","00000011");

1. my_store 可以定义为 SIGNAL 吗?

2. 可以的话,怎样修改其中的值,就是调用其中一个"STD_LOGIC"的格式
   是怎样的? 比如要把第二个矢量中第一位改为“1”,可以写成
   my_store(1)(7)<='1'    ?

网友(2010-05-26):
先看verilog或VHDL,工具就用Modelsim吧
下来两条线,
走FPGA学QUARTUS或ISE、Synplify
走ASIC路线学DC、FORMALITY 、PT、ASTRO等。
上面都只是工具,做那方面还要看你的爱好了
CPU那就学计算机体系结构,视频音频那就学相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