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写了个锁存器,延时值如何判断

楼主(2008-04-06):
用verilog写了个带锁存功能的译码器,源程序如下:
module decoder(
  yhuo,
  cs0,
  addr) ;
  output        yhuo;
  input         cs0;
  input  [6:0]  addr;

  reg           yhuo;

  always @(*)  begin
    case({cs0,addr})
      8'h65:  begin
        yhuo = 1'b1;
      end
      8'h66:  begin
        yhuo = 1'b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功能仿真能过,时序仿真功能也对,但有一点不太满意,每次CS0信号变化后10ns左右输出值才能变化,如:CS0为低,addr为7'h66,对应的译码值1'b0要延时10ns才能出来,可我想延时最好能短点。查了查quartus里加时序约束的选项,改了几次,没有达到要求。有没有比较清楚的同志可以给点意见?到底怎样加约束才能限制锁存器的延时时间。

网友A:
10ns的信号延迟已经很快了

可以试一试Quartus带的比较器
10ns 100M对一般的器件来说已经很快了
如果要更快,选择速度更高的芯片

楼主:
“quartus带的比较器”是什么意思?

2楼的同志不会是说的是quartus自带的兆核函数吧,比如说138译码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