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好消息:Luminary公司刚刚推出带USB的芯片!

楼主(2008-04-17):
Luminary Micro's New Stellaris Microcontrollers Are Industry's First Offering of USB On-the-Go and Host Capability with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Thirty New Award-winning Stellaris Family Members Add USB Connectivity, Superior Motion Control Performance, Smaller Package Options, and Green Application Energy Efficiency

AUSTIN, TX, USA - April 15, 2008 - Luminary Micro (www.LuminaryMicro.com), creators of the award-winning Stellaris family of ARM Cortex-M3-based microcontrollers (MCUs), today announced thirty new Stellaris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the first integration of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On-the-Go (OTG) and Host capability in the ARM Cortex-M3 architecture. Each of the 30 new Stellaris family members ships with the Stellaris Peripheral Driver Library and Bootloader conveniently preprogrammed in read-only memory (ROM), and each new microcontroller integrates the ARM PrimeCell 32-channel configurable μDMA controller, designed and specifically optimized by ARM for use with the Cortex-M3 processor and providing features normally only available in high-end application processors, such as advanced scatter/gather transfer modes. Additionally, the announcement strengthens the position of Stellaris microcontrollers in precise and safeguarded motor control applications with augmented IP for superior motion control capability.

Introduced today are 6 members of the Stellaris LM3S3000 USB series and 14 members of the Stellaris LM3S5000 CAN+USB series, marking the first time that USB On-the-Go or USB Host capability is available in an ARM Cortex-M3 architecture. Today's announcement also adds 5 new 64-pin package members to the LM3S1000 real-time MCU series and 5 new 64-pin package members to the Stellaris LM3S2000 CAN series. Together with large on-chip memories, enhanced power management, and expansive I/O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the new Stellaris family members are optimized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requiring reliable connectivity, including Motor and Motion Control, Factory Automation, Test and Measurement Instrumentation, HVAC and Building Control, Gaming Equipment, Medical Devices, Consumer Appliances, and Fire and Security.

New Industrial Connectivity Options With USB

With increased interest in industrial market segments, USB improves industrial connectivity by providing the advantages of hot swapping capability and power over a fast and standardized serial interface. With its USB Host and OTG support, the new Stellaris MCUs enable new applications of USB technology such as use of flash memory sticks for device configuration and storage logging information. The Stellaris LM3S3000 series and LM3S5000 series feature a USB controller that can be configured for USB Host-mode or USB Device-mod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USB 2.0 specification for full speed operation. Several members of the LM3S3000 series and LM3S5000 series also allow the USB controller to be configured in the new USB On-the-Go-mode, allowing for usage in Host-mode or in Device-mode depending on the desired configuration in a given system state.

New Motion Control Capabilities

Stellaris microcontrollers have long featured a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 module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meticulous motion control, with capabilities typically found only on costly specialty devices. Today's announcement extends this capability with up to eight full motion control PWM channels (4 pairs) and up to four fault-condition handling inputs to quickly provide low-latency shutdown and prevent damage to the motor being controlled. The enhanced PWM module also features a dead-band generator providing shoot-through protection, synchronization of timers enabling precise alignment of all edges, and an optional hardware quadrature encoder enabling precise positioning sensing.

Stellaris Peripheral Driver Library Now Included in On-Chip ROM

Each of the new Stellaris family members ships with the Stellaris family Peripheral Driver Library conveniently preprogrammed in read-only memory (ROM). The Stellaris Peripheral Driver Library is a royalty-free software library for controlling on-chip peripherals, and includes a bootloader capability. The library performs both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and peripheral control functions, with a choice of polled or interrupt-driven peripheral support, and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stellar interrupt performance of the Cortex-M3 core. No special pragmas or custom assembly code prologue/epilogue functions are required. For applications desiring in-system programmability, the royalty-free Stellaris Bootloader included in the Stellaris Peripheral Driver Library can act as an application loader and support in-field firmware updates through the UART, I2C, or SSI interfaces.

Low Power Capabilities Offer Support for Energy-Efficient Green Applications

Many of the new MCUs feature a battery-backed hibernation module that includes a real-time clock, a generous 256 bytes of non-volatile battery-backed memory, and the ability to wake on a real-time clock match, external pin interrupt, or low battery event. Even using the real-time clock in hibernate mode, a standard CR2032 watch battery can support a Stellaris microcontroller in hibernate mode for over 3 years.

New Evaluation Kits Have Developers Up and Running in 10 Minutes or Less

This announcement includes two complete evaluation kits: the Stellaris LM3S3748 USB Host+Device Evaluation Kit (USD 109) and the Stellaris LM3S3768 USB On-the-Go Evaluation Kit (USD 119). Each feature-rich evaluation kit includes evaluation boards, all required cables, a choice of evaluation tools suites for popular development tools, documentation, the Stellaris Graphics Library, applications notes, and everything a developer needs to get up and running in 10 minutes or less, for a superb "out-of-the-box" experience. Both kits span the design spectrum from evaluation to prototyping to application-specific design by functioning both as an evaluation platform and as a serial in-circuit debug interface for any Stellaris microcontroller-based target board.

Software tools suite choices for the kits include evaluation versions of ARM RealView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MDK), IAR Embedded Workbench Kickstart Edition, Code Red Technologies tools suite, and CodeSourcery Sourcery G++ GNU tools. In addition, ported demos of RTOSes include FreeRTOS.org, Micrium μC/OS-II with μC/Probe embedded system monitoring, Express Logic ThreadX, CMX Systems CMX-RTX, Keil RTX, IAR PowerPac, SEGGER embOS, and Quadros RTXC. Communications stacks available for the new kits and microcontrollers include Express Logic USBX; Micrium μC/USB Device, μC/USB Host, μC/Modbus and μC/CAN protocol stacks; CMX Systems CMX-MicroNet, CMX-USB Device, and CMX-CANopen protocol stacks; Quadros RTXCusb Host and Device stacks, CANopenRT CAN stack; SEGGER emUSB Device stack; and RTA Automation DeviceNet.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features of each Stellaris family member, see www.luminarymicro.com/product_selector_guide

Stellaris Features the Cortex-M3 Core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the microcontroller member of the ARM Cortex processor family, is at the heart of all Stellaris microcontrollers. Designed for serious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the Cortex-M3 core features highly deterministic, fast interrupt processing - as low as six cycles and never more than twelve cycles. At the heart of the Cortex-M3 processor is an advanced 3-stage pipeline core, based on the Harvard architecture, incorporating features such as branch speculation, single cycle multiply and hardware divide to deliver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Cortex-M3 implements the new Thumb-2 mixed 16-/32-bit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without mode switching, helping it to be 70 percent more efficient per MHz than an ARM7TDMI-S processor executing Thumb instructions, and 35 percent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ARM7TDMI-S processor executing ARM instructions, for the Dhrystone benchmark.

Pricing and Availability

Nineteen of the new Stellaris MCUs are immediately available through Luminary Micro's global sales channel (www.LuminaryMicro.com/sales) and online (www.LuminaryMicro.com/products/) starting at a suggested price of USD 2.79 (10K quantity), along with the Stellaris LM3S3748 USB Host+Device Evaluation Kit (USD 109). The eleven new Stellaris MCUs with USB OTG capability and the Stellaris LM3S3768 USB On-the-Go Evaluation Kit will be available in Q3'08.

About Luminary Micro and Stellaris
Luminary Micro, Inc. designs, markets and sells ARM Cortex-M3-based microcontrollers (MCUs). Austin, Texas-based Luminary Micro is the lead partner for the Cortex-M3 processor, delivering the world's first silic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rtex-M3 processor. Luminary Micro's introduction of the award-winning Stellaris family of products provides 32-bit performance for the same price as current 8- and 16-bit microcontroller designs, providing entry-level pricing at $1.00 for an ARM technology-based MCU. Stellaris mixed-signal microcontrollers contain specialized capabilities for applications in energy, security, and connectivity markets.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selection of ARM-based microcontrollers, Luminary Micro's Stellaris family allows for standardization that eliminates future architectural upgrades or software tools changes.

Luminary Micro Company Contact:
Jean Anne Booth
CMO
+1.512.917.3088 mobile
+1.512.279.8801 office
JeanAnne.Booth@luminarymicro.com

Stellaris and the Luminary Micro **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Luminary Micro, Inc. or its subsidi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brands or product name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zlgmcu_wdx)

楼主:
将驱动库固化到ROM当中是一项创新举措

驱动库函数固化在ROM当中,好处有:

1. 不会占用用户的任何Flash资源

2. 最大限度提高代码密度

3. 加快程序执行速度

4. 这是Luminary免费提供的,不存在版权问题(royalty-free)

5. 固化的驱动库同时也是bootloader(即ISP下载),提供UART、I2C、SSI等多种接口

(zlgmcu_wdx)

网友A:
好呀

以前出的各种型号的,在以后生产中驱动库函数是否也做到内部去呢?

网友B:
已经固化好驱动库!

    出厂前驱动库函数已被固化到ROM中,用户再也不需在Flash代码中嵌入驱动库函数,只需调用ROM的函数就可以了。

(zlgarm_zsg)

楼主:
崭新冬眠模块,超低功耗,一颗电池可维持供电长达3年

冬眠模块(hibernation module)包含有一个32位RTC定时器、256B非易失性存储器。可通过RTC匹配、外部管脚中断或者电池电量低事件来唤醒。采用一颗标准的CR2032手表电池可以提供长达3年的电力。

(zlgmcu_wdx)

楼主:
回3楼:以前出的型号暂时不会有新的变动

(zlgmcu_wdx)

网友C:
OTG, Goood. 虽然是可怜的 FS

不错哦

价格 低于 $6  就好。

USD 2.79 ??? OTG?

软件 是否 有  足够的 例子?
仅 μC/USB Host ?

网友D:
中断声明?

那是不是startup.c都可以不加了?

网友E:
有点意思,不知道价格什么样?

楼主:
确实有可能不需要startup.c了

楼主:
价格:2.79美元,以后还会降

网友F:
不错

不错,出来了要玩一下

网友G:
好快的速度啊。...

网友H:
TCP也可固化啊

象MAXIM 的DS80C400 TCP/IP V4/V6都已经固化了。Luminary 也可参考一下啊,DS80C400 是增强80C51的,速度有些慢。但思路不错,听说销量还可以,当然它在五年前就有了。

网友I:
TCP/IP固化进去不太好吧,

以太网的驱动应该有,不过TCP/IP协议栈如果固化进去了,不稳定怎么办?如果要稳定的协议栈一定贵啊。

网友J(2008-05-21):
貌似不贵

价格:2.79美元
貌似不贵,可以接受
应该是个好东西

网友K:
LM做得不错

固化的是ROM,成本比Flash低,以此方式提供固化Lib确实高性价比。

网友L(2008-08-06):
到时候大概会是什么价格(RMB)

正在为chameleon考虑更加低成本,高性能的芯片(满足资源要求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