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布线问题

楼主(2008-04-18):
Error: PDC01: port name doesn't exist in the netlist or is not connected to an IoCell macro at PDC Line : set_io en_drive -iostd LVTTL -REGISTER No -RES_PULL None -SCHMITT_TRIGGER Off -IN_DELAY Off -pinname L14 -fixed yes

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A:
信号不存在

看问题描述是PDC文件约束了一个实际中并不存在的信号管脚,解决的办法是打开PDC文件,把与管脚en_drive有关的约束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