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位扩展的问题

楼主(2008-05-04):
ST, ic, logic, AD, ni
今天看到一个程序,两个8位带符号数相加,要考虑到数据位扩展的问题,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entity Add2In is
   port( D1: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2: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Q :out 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Clk: in std_logic);
end Add2In;

architecture A_Add2In of Add2In is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 = '1' and Clk'event then
         Q <= (D1(D1'left)&D1)+(D2(D2'left)&D2);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_Add2In;

里边的Q <= (D1(D1'left)&D1)+(D2(D2'left)&D2);这句应该是数据位扩展,但我怎么也看不明白这个语句是怎么组合的,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画个真值表,卡诺图吧

画个真值表,卡诺图吧
    大学里学的东东还是值得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