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调试问题!

楼主(2008-05-0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0x40007600 to 0x40007C00 这个地址信息是那里来的?是在你的XCL文件里面配置的,还是因为你选择了特定的芯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那个地址信息不是自己设置的,xcl文件只是设置堆栈的大小。我没看明白具体怎么设置起始地址

楼主:
忽略这个问题!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你的SVC堆栈指针初始化了吗?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那是因为还没有碰到SVC栈。这应该是个潜在的危险。

楼主:
在startup文件里初始化了!

这个问题好像是iar特有的

网友C:
指针超范围了,因为IAR提供了栈检查的功能,可以在达到你设置的一定百分比的时候报警,象ADS之类的即使栈溢出了也不会通知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功能,尤其是在仿真的时候.

出现这个情况,一般是栈空间设的大小和位置不正确,或者是没有初始化相应模式下的栈指针.
还有你用的什么芯片,内存范围是多少?其它栈设置的地址是多少?看样子功能多也不见得受人喜欢啊......

楼主:
堆栈我已经改得很大了,没有效果

我查找了一下启动代码与SVC_STACK有关的只有两句

RSEG    SVC_STACK:DATA:NOROOT(2)

ldr     sp,=SFE(SVC_STACK) & 0xFFFFFFF8     ; End of SVC_STACK

具体SVC_STACK的位置,我不知道在那定义的

使用LPC2378,32k的ram ,现在用了24k左右!

网友D(2008-09-16):
用操作系统了吧

网友E(2012-02-22):
楼上正解,肯定用操作系统,跳到别的任务运行,修改了系统默认堆栈指针。故默认堆栈你修改的再大也会没反映,除非你的任务堆全部在主函数内部申请内存,且同时把默认堆栈大小修改成所以任务需要的堆栈大小之和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