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

楼主(2008-05-15):
TI, AN, COM, pi, ip
Build target 'LPC2100'
assembling Startup.s...
Assembler messages:
Error: Error: can't open Files\keil\ARM\INC\Philips\ for reading
Files\keil\ARM\INC\Philips\: No error
compiling Blinky.C...
arm-uclibc-gcc: cannot specify -o with -c or -S and multiple compilations
compiling Time.c...
arm-uclibc-gcc: cannot specify -o with -c or -S and multiple compilations
Target not created

这是什么错误啊 ?

楼主:
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错误啊?在keil3下不能编译  哪里设置错了啊?

网友A:
提示不能打开文件,说明没有找到指定的目录文件

Error: Error: can't open Files\keil\ARM\INC\Philips\ for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