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与Keil 联机

楼主(2008-06-08):
各位好,想问一个问题,就是Proteus 与Keil 联机的.
  Proteus 与Keil 联机的方法在教程里面是:
1、 系统安装上TCP/IP 协议
2 、把proteus 安装目录下 VDM51.dll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MODELS)文件复制到Keil 安装目录的 \C51\BIN 目录中。
3、 编辑C51 里tools.ini 文件,加入: TDRV1=BIN\VDM51.DLL("PROTEUS VSM MONITOR 51 DRIVER")
4、 keil 里设置: project-->options for project-->debug tab
5、 选中use proteus VSM monitor 51( 如果想用两台电脑仿真,双击setting,输入IP 地址 或者DNS name.
6、 载入proteus 文件
7、 proteus 里DEBUG-->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进入KEIL 的project 菜单option for target '工程名'。在DEBUG 选项中右栏上部的下 拉菜选中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在进入seting,如果同一台机IP 名为127.0.0.1,如不是同一台机则填另
单片机技术与嵌入式系统 http://www.51c51.net QQ:308828633 E-mail:51c51@china.com.cn
第7 页
一 台的IP 地址。端口号一定为8000 注意:可以在一台机器上运行keil,另一台中运行proteus 进行远程仿真
哦~。
8、打开KEIL, 按F5 开始仿真

问题:3、 编辑C51 里tools.ini 文件,加入: TDRV1=BIN\VDM51.DLL("PROTEUS VSM MONITOR 51 DRIVER").请问各位,tools.ini文件是在哪里的?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晕,在keil目录下找....

呵呵,刚大错字了

楼主:
Proteus 7 Professional 与Keil uVision3,好像不能联机 ,

Proteus 7 Professional 与Keil uVision3,好像不能联机 ,

网友B:
自己去用狗狗搜索keil

网友C:
这么复杂啊?

不是有个专门的安装程序吗?
http://www.xinsho.com/xin/Show.Asp?ID=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