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pic16f877的8k代码空间又不够!

楼主(2008-06-08):
  我用了大量的 sprintf(buf," In power: %ddBm",InPwr)函数调用。现在代码空间又不够。不知各位大虾有无好的方法替代 sprintf以精简代码?

Error[000]   : Can't find 0x3 words (0x3 withtotal) for psect const9 in segment CONST
Error[000]   : Can't find 0x3 words (0x3 withtotal) for psect const10 in segment CONST
Error[000]   : Can't find 0x3 words (0x3 withtotal) for psect const7 in segment CONST

网友A:
如果只差一点点可以从其他函数入手

还可以减少局部变量增加全局变量来减少代码

网友B:
自己写sprintf函数

调用sprintf库函数肯定会产生大量的代码

楼主:
自己写sprintf函数,太为难本菜了

yewuyi Could you help me? 提供一个sample code

网友C:
可以考虑PIC18F452——

.....

网友D:
to4楼,你可以在某些编译器下找到sprintf 的源码的,

另注意一下:," In power: %ddBm",这种常量const是如何存放的??

有没有优化的可能,

网友B:
sample code 就是库函数sprintf自己

因为系统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sprintf 库函数往往会写得很复杂,所以你只能自己想办法写个简化的用用了

网友E:
PIC16F系列8K是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