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下关于转移符的使用!

楼主(2008-06-15):
程序中使用了转义符来定义了一个数组如
char arry[] = {"\xfaABC"};
编译出错,提示C2448E: overlarge escape '\xfaa' treated as '\xaa'
请问我该怎么解决呢?哪位高手知道的话告诉我下哦!

网友A:
问这种问题?

回去把C语言读上一百遍
还问就txjjds

楼主:
请问楼上

楼上你大概没看懂我的意思
比如如果你想定义一个字符串数组arry
arry[0] = 0xfa
arry[1] = 'A'
arry[2] = 'B'
......
那么你该怎么来定义arry呢?

用八进制来转义可以
char arry[] = {"\372ABC"};
但为什么用16进制就不可以?

楼主:
总算在IAR的帮助文档中看到说明了!

You can also write numeric escape sequences using either octal or hexadecimal digits. An octal escape sequence takes one of the forms:

    \d or \dd or \ddd
The escape sequence yields a code value that is the numeric value of the 1-, 2-, or 3-digit octal number following the backslash (\). Each d can be any digit in the range 0-7.

A hexadecimal escape sequence takes one of the forms:

    \xh or \xhh or ...
The escape sequence yields a code value that is the numeric value of the arbitrary-length hexadecimal number following the backslash (\). Each h can be any decimal digit 0-9, or any of the letters a-f or A-F. The letters represent the digit values 10-15, where either a or A has the value 10.

网友B:
不是ADS中,是C标准:\x0fa,代表ascii=fa

网友C:
我觉得,这样混合写的话,断句很成问题

很容易产生歧义

网友B:
可以用宏表示

#define ASCIIHEX(y) \x0y

网友D:
re

楼上有什么好办法吗?
来一个字符串数组arry
arry[0] = 0xfa
arry[1] = 'A'
arry[2] = 'B'
arry[3] = 'C'
除了用char arry[] = {"\372ABC"}

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呀,当你要写ASCII中无法打印的字符时,难道单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