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用IAR的高手吗?

楼主(2008-06-18):
调试时候出的问题,貌似很多人碰到了。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512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堆栈的大小肯定是够的,这个已经排除了,不知道有谁知道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修改XCL文件中的一些设置

在XCL中如果规定了是20个字节大小,在OPTION中,你即使设置是10000个字节也没有用,这个10000个字节最终还是要到XCL中去找‘根’,说说你用的芯片型号……

楼主:
我就是改的XCL文件,型号是LPC2292

网友A:
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你设置的太大了

或者是设置所造成的占用RAM区位置错了。

例如你把栈设置的太大,库函数需要开辟的堆栈空间被占用,那么编译也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