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楼主推荐一篇**:7.6 WAV声音文件的播放

楼主(2008-06-23):
程序段如下 , 来自2410test程序中的2410iis.c 文件:

rINTSUBMSK |= BIT_SUB_RXD0;

   size = *(Buf + 0x2c) | *(Buf + 0x2d)<<8 | *(Buf + 0x2e)<<16 | *(Buf + 0x2f)<<24;
    size = (size>>1)<<1;

    fs   = *(Buf + 0x1c) | *(Buf + 0x1d)<<8 | *(Buf + 0x1e)<<16 | *(Buf + 0x1f)<<24;

    Uart_Printf("Sample Size = 0x%x\n",size/2);
    Uart_Printf("Sampling Frequency = %d Hz\n",fs);
    Uart_Printf("\n[ Now play the wave file .....]\n");
    Uart_Printf("If you want to mute or no mute push the 'EIN0' key repeatedly\n");

    Init1341(PLAY);

    //DMA2 Initialize
    rDISRC2  = (int)(Buf + 0x30+1765674);               //0x31000030~(Remove header)
    rDISRCC2 = (0<<1) + (0<<0);                 //The source is in the system bus(AHB), Increment
    rDIDST2  = ((U32)IISFIFO);                  //IISFIFO
    rDIDSTC2 = (1<<1) + (1<<0);                 //The destination is in the peripheral bus(APB), Fixed
    rDCON2   = (1<<31)+(0<<30)+(1<<29)+(0<<28)+(0<<27)+(0<<24)+(1<<23)+(0<<22)+(0<<20)+(size/4);

      //Handshake[31], Sync PCLK[30], CURR_TC Interrupt Request[29], Single Tx[28], Single service[27],
      //I2SSDO[26:24], DMA source selected[23],Auto-reload[22], Half-word[21:20], size/2[19:0]

    rDMASKTRIG2 = (0<<2) + (1<<1) + (0<<0);          //No-stop[2], DMA2 channel On[1], No-sw trigger[0]

      //IIS Initialize
    if(fs==44100)               //11.2896MHz(256fs)
    {
//        rIISPSR = (4<<5) + 4;   //Prescaler A,B=4 <- FCLK 112.896MHz(1:2:2)
        rIISPSR = (2<<5) + 2;   //Prescaler A,B=2 <- FCLK 135.4752MHz(1:2:4)
//        rIISPSR = (4<<5) + 4;   //Prescaler A,B=4 <- FCLK 225.792MHz(226MHz)(1:2:4)
    }
    else                        //fs=22050, 5.6448MHz(256fs)
    {
//        rIISPSR = (9<<5) + 9;   //Prescaler A,B=9 <- FCLK 112.896MHz(1:2:2)
        rIISPSR = (5<<5) + 5;   //Prescaler A,B=5 <- FCLK 135.4752MHz(1:2:4)
//        rIISPSR = (9<<5) + 9;   //Prescaler A,B=9 <- FCLK 225.792MHz(226MHz)(1:2:4)
    }
    rIISCON = (1<<5) + (1<<2) + (1<<1);         //Tx DMA enable[5], Rx idle[2], Prescaler enable[1]
      //Master mode[8],Tx mode[7:6],Low for Left Channel[5],IIS format[4],16bit ch.[3],CDCLK 256fs[2],IISCLK 32fs[1:0]
    rIISMOD = (0<<8) + (2<<6) + (0<<5) + (0<<4) + (1<<3) + (0<<2) + (1<<0);

    rIISFCON = (1<<15) + (1<<13);        //Tx DMA,Tx FIFO --> start piling....

    Uart_Printf("\nPress any key to exit!!!\n");

问题如下 :

rDCON2   = (1<<31)+(0<<30)+(1<<29)+(0<<28)+(0<<27)+(0<<24)+(1<<23)+(0<<22)+(0<<20)+(size/4);
中, 最后的(size/4)是用来决定传输数据多少的吧? 为什么这个数不能改成其他的? 我改成其他的后, 播发出来的声音是变调的。但如果我改成0, 反而还能正常播放.

另外, 为什么这段程序只能循环播放一段音乐, 我试着改变(size/4)的值使它能完整播发一个wav文件,却始终做不到。这个又是为什么啊。

关于2410的IIS, 哪里能找到更多的解释?  比如对那个Prescaler 的解释等

网友A:
没记错的话,size是wav文件的大小,这里是设置DMA操作的内存大

单位是字,即4个字节

楼主:
re

如果这里是设置DMA操作的内存大小的话, 那我更改这个值, 影响的只是播放时间的长度吧, 但实际我在更改时, 导致播放速度加快, 进而使得播放时间加长,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

DMA操作的单位应该是由(0<<20)  这个来决定的吧?  有字节, 半字, 字三种. 这个我也改过, 结果还是一样,不能改变播放的内容.

这段程序给我的感觉是, DMA操作的内存大小是固定.

也许其他地方能做更改.

网友A:
楼主可以对着数据手册的寄存器设置仔细分析这段代码

楼主:
re

分析出来就不用问了 :(

因为那个DMA传输字节数的问题, 和表现出来的太远了。 传输的数据多, 播放的时间也就应该多,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IIS那部分也有什么问题?

网友B:
DMA每批传送数据是有限的

pDMA->DCON   = 0x80000000|(1<<30)|(1<<27)|(1<<22)|(DMADEPTH)|(1<<28)|(0x10<<20);    //握手、HCLK、全部、完成关闭、burst、字

DMADEPTH就是DMA每次传送的大小,字模式下为4的倍数。不能太大,否则会冲掉其它位数据。

网友C:
所长好

我有异议, 所长说的DMADEPTH应该是dma的总大小. 但实际dma有握手机制, 不会一次全发. 这每次的大小究竟多少? 是fifo的允许大小还是dma控制的计数?终究这个数是系统自己决定的, 也可以不关心. 但在dma传这1小片时候, 系统是否能够响应中断?

网友B:
IIS的FIFO是64字节的

是否这个原因?

网友A:

在《ARM Linux入门与实践》一书中,现在已经放在书友会中,让大伙先赌为快,呵呵

楼主:
re

rDCON2   = (1<<31)+(0<<30)+(1<<29)+(0<<28)+(0<<27)+(0<<24)+(1<<23)+(0<<22)+(0<<20)+(size/4);

2410的规格书中提到,
Note that the actual number of bytes that are transferred is comput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DSZ x TSZ x TC. Where, DSZ, TSZ (1 or 4),
and TC represent data size (DCONn[21:20]), transfer size (DCONn[28]),
and initial transfer count, respectively.

如果
DSZ=1
TSZ为 unit传输
则实际的传输字节数就是TC了,  TC是20位, 最大也就是0xfffff, 约为1MB,
这个就是播放的音乐的长度.......

---------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但还是没搞明白为什么播放的时间不能改变...

楼主:
刚看到阿南斑主新书的目录

看来要解决我这个问题要等到斑主的书发售之后了....

网友B:
FIFO是64字节啊,你传多了会FIFO会溢出

传少了没问题,效率低点而已。

网友D:
做个记号

rt

网友C:
所长好

可能我前面说的不够清楚. 我存在2个疑问

1. 握手. 因为dma有握手控制, 所以dma的计数值可以远大于fifo, 这样的内部控制机制使得实际'传多了'也不会溢出. 一阵理想情况是发64个, 让出总线, 得到握手信号, 继续发64个.

2. 因此dma的传输不是连续的, 是一小片一小片的, (如1所说的一种情况下, 64个字节一片), 在发送这一小片期间, 中断是否可以响应?是否影响实时性?

网友B:
不是这样的

IIS只是触发了DMA的transmit,没有限制传递个数,也没有FIFO满停止功能。只是触发功能。
基本DMA都是这样的。

网友C:
可是实际情况如此

1. 握手
2. 优先级

如果推翻1. 可驱动使用dma的size总是大于fifo, 如何解释呢?
对于2, 我得到的信息是dma优先级大于中断. 如果推翻1也很糟糕. 象lcd控制器的dma可是大段传输, 1秒60frame,每个frame上百k的持续传输. lcd控制器不会有那么大的fifo.

网友B:
对于2

LCD的DMA也是固定数目,好象也是64字节/次。

网友B:
是16字节

网友C:
你是显式地进行控制的吗?

退一步说, 是否是这样的设计:dma 传16个字节, 然后触发dma中断, 然后继续dma 16个字节? 那中断频率会很恐怖.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B:
这个是硬件自己控制的,每次DMA16字节,PDF上有

网友B:
当LCD的FIFO空的时候,会发出一个中断,中断中只要几个空延

网友C:
所长

22楼的说法, 我认为, 就算会发出中断不代表在使用中断机制.不存在相关isr来处理dma的计数值和reload操作.我同意21楼说法.可是,如果是硬件控制的,而且不是普通意义的中断处理流程, 那不很大可能就是握手机制了?

dma存在req和ack控制

所以...第一点我觉得是正确的.

网友B:
资料上找不到IIS和DMA的握手部分资料

不好说。所以LZ的第一问俺没回答。

关于LCD的DMA,每次都是硬件自己控制的。至于LCD中断,是处理FIFO为空时刻,防止别的DMA占用总线的一个处理方法。俺测试过,如果此中断不打开,显示会抖动。

IIS使用DMA大量传送数据,也可能对LCD的DMA产生影响,俺是这么推测的。

网友B:
昨天仔细想了下

应该是DMA都FIFO的触发自动控制,包括握手。
那么LZ的情况出现,只能有一个解释:调入的WAVE数据格式不对,会测试时输入了过分的数值。

如果LZ能把细节描述出来,说不定能找到问题

楼主:
这两天没来上网, 不好意思

我觉得虽然IIS的fifo容量虽然小, 但应该是个循环方式的吧, 也就是说这个fifo不会被填满, 有数据送到播放那边去了。要不然, 64字节的大小,还不够1ms的声音, 然后还要去处理中断, 那播放出来的声音还能连续吗?

我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我看到2410test中有个播放IISTEST的函数, 可以播放wav, 但要用DNW来传文件, 速度很慢, 我就试着用文件系统来做, 先将wav文件全部读入内存, 然后将指针再做处理.

这里有个问题, DNW传输时,前4个字节是文件长度, 所以IISTEST函数在处理wav数据时, 是将指针多加了4个字节.  我在处理的时候故意将指针多加了4个字节, 然后再保存数据. (既DNW存储wav文件的地址是rec_buf = (unsigned short *)0x31000000,
我的是既DNW存储wav文件的地址是rec_buf = (unsigned short *)0x31000004)
这样得到的wav数据大小(size)和采样率(fs)是正确,然后程序往下走,就到了我1楼帖的程序了, 计算size/4的大小, 开启dma传输.

声音什么的都是正常的, 唯一的就是老是循环播放一段音乐, 大概是10s左右的样子.  我试着更改下面的程序, 播放的起始地址变了, 但播放长度没变.
rDISRC2  = (int)(Buf + 0x30+1765674);               //0x31000030~(Remove header)

然后我试着更改下面的程序, 就开始出现变调现象, 而播放时间还是10s
    rDCON2   = (1<<31)+(0<<30)+(1<<29)+(0<<28)+(0<<27)+(0<<24)+(1<<23)+(0<<22)+(0<<20)+(size/4);

同样的, 我也试着在DMA传送完成的那个中断中更改DMA传送的数据,
void __irq DMA2_Done(void)
{
    rSRCPND = BIT_DMA2;                 //Clear pending bit
    rINTPND = BIT_DMA2;
    rINTPND;

    WrUTXH0('@');
    if(!which_Buf)
        which_Buf = 1;
    else
        which_Buf = 0;
}
就是这段程序中, 我更改为
void __irq DMA2_Done(void)
{
    rSRCPND = BIT_DMA2;                 //Clear pending bit
    rINTPND = BIT_DMA2;
    rINTPND;

//DMA2 Initialize
    rDISRC2  = (int)(Buf + 0x30+3765674);               //0x31000030~(Remove header)
    rDISRCC2 = (0<<1) + (0<<0);                 //The source is in the system bus(AHB), Increment
    rDIDST2  = ((U32)IISFIFO);                  //IISFIFO
    rDIDSTC2 = (1<<1) + (1<<0);                 //The destination is in the peripheral bus(APB), Fixed
    rDCON2   = (1<<31)+(0<<30)+(1<<29)+(0<<28)+(0<<27)+(0<<24)+(1<<23)+(0<<22)+(0<<20)+(size/4);

    WrUTXH0('@');
    if(!which_Buf)
        which_Buf = 1;
    else
        which_Buf = 0;
}

加入了重设DMA的操作, 更改了DMA传输的起始地址, 但没有效果,就是说DMA传输的起始地址没变, 声音播放的长度也没变.

最后, 我才考虑, 是不是这个IISTEST程序中在其他地方又重新设置了DMA或其他什么的

至于前面所长所说的, "FIFO是64字节啊,你传多了会FIFO会溢出

传少了没问题,效率低点而已。"
我看一下2410test里自带的t1.wav文件,这个文件是463k, 播放时间是5s, size/4的话有100多k, 而程序却能很好的播放这个文件, 所以fifo应该是不会溢出才对

我翻规格书时, IIS部分对DMA传输的描述是这样的:
DMA Transfer
In this mode, transmit or receive FIFO is accessible by the DMA controller. DMA service request in transmit or
receive mode is made by the FIFO ready flag automatically.
我觉得传输数据这部分是由DMA自己完成的, 并没有软件的干预.

我的那个问题还没解决, 如果这部分不是很清楚的话,估计是很难解决了...

楼主:
测试程序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417305255.rar

这个文件是我测试播放wav的程序. ads下直接编译,dnw下载就可以用. 里面有个文件系统,wav文件是放在sd卡里的, 11.2M,  等下看哪里能传上去.
这个wav文件是22 khz, 双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