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问题,连不上GPRS,请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8-06-25):
SIM300C模块是集成TCP/IP协议,可以直接使用.
我现在用SIM300C收发短消息、拔号电话号码都正确,网络已连接正确。
现在想用它来传TCP数据,现在用超级终端来试,就是连不上,请高手指点一下,具体过程如下: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DCONT?
+CGDCONT: 1,"IP","CMNET","",0,0

OK
AT+CGCLASS="B"
OK

AT+CGATT=1
OK

AT+GACT=1,1
OK

AT+IPSTART="TCP","219.135.160.90","6000"
OK

STATE: TCP CONNECTING

CONNECT FAIL

说明:219.135.160.90是我一个用ADSL直接拔号的获得的IP,此机器并用和花生壳软件和IIS做的网站服务,外部访问正确.
每次都这样,另外,我用拔号ATD*99***1#拔号,回来很多乱码,具体如下:
ATD*99***1#
CONNECT
~ }#?}!}!} }<}!}$}&@}#}$?}%}&},<e蓕"}&} } } } }'}"}(}"偒~~~~ }#?}!}"} }<}!}$}
&@}#}$?}%}&},<e蓕"}&} } } } }'}"}(}"Z]~...............

1.我想问一下,用TCP连接数据时,还需要调用那些命令,出现如上问题主要是什么引起的?
2.用AT+IPSTART="TCP","219.135.160.90","6000",就可直接连接TCP,是不是不需要拔号这过程?
3.哪一位用连接成功的过程示例,请给参照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Re:

找个公网上的IP先联一下,如果还联不通再查模块的问题

网友B:
公网IP可用ADSL的端正

网友B:
ADSL的公网IP端口要用路由器作端口映射

花生壳是作域名的解析用的,

网友C:
需要开一个TCP,600的端口。

网友C:
需要开一个TCP,6000的端口。

网友D:
我以前是这么做的 你参考一下

先设置IP地址有效AT+CDNSORIP=0,并等待返回OK
设置APN,用户,密码   AT+CIPCSGP=1,CMNET,, 等待OK
设置IP地址  AT+CIPSTART="TCP","192.168.0.1","2020" 等待CONNECT OK
之后就可以传数据了

前提是IP地址必须是公网IP 你要连的那个端口不能是系统保留端口 比如3389之类的 如果你用电话线拨号上网,随便添个端口就能连接到你机器上,如果用的无线上网卡 或者GPRS拨号上网的话就不行了 另外你联的那个端口需要有软件能够和你的SIM300建立TCP连接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