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采用keil开发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我用keil开发AT89S52的时候,无法使用定时器T2,凡是涉及到T2的所有寄存器均会报错为没有定义。
如使用如下语句:
MOV T2MOD,#00H
会报错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使用C语言开发时
如以下测试程序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void)
{
 TMOD=04;
 T2MOD=24;
}

会报错TEST.C(6): error C202: 'T2MOD': undefined identifier
但是TMOD不会报错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keil本身的问题?

网友A:
看看头文件

T2MOD没定义,自己好好想想吧

网友B:
你打开头文件看看便知

楼主:
现在C语言是没有问题了

现在C语言开发是没有问题了,问题是现在可能需要用汇编开发。汇编MOV T2MOD,#00H的时候会出错。

网友C:
re

t2con  equ  0c8h
rcap2h equ  0cbh
rcap2l equ  0cah
tr2    equ  0cah

     mov t2con,#30h    ;t2
     mov rcap2h,#0ffh
     mov rcap2l,#0dch  ;9600

     setb tr2

这样就行,我用来做波特率
keil 8.08  wave vw下都可以编译

网友B:
实在不行

还可以自己写头文件

网友D:
头文件定义的问题

网友E:
汇编一样的要定义,你不要用代号,直接用地址就OK了

汇编一样的要定义,你不要用代号,直接用地址就OK了

网友F:
头文件的事儿

#include <reg52.h>
换成
AT89X52.h 试一下。

或者更换KEIL更高的版本。

网友G:
没有就自己定义下呗,有啥大不了的事呀……

网友H:
在主程序中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多年不用单片机了,现在一下用起还不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