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printf函数 编译时提示错误

楼主(2008-07-11):
调用printf函数 编译时提示Error[Pe020]: identifier "FILE" is undefined

我基本上都是按照串口例程7改写的 想用printf输出AD采样出来的电压值
printf("ADC = %X  Volt = %d mv\r\n", ADC_ConvertedValue, ADC_ConvertedValue*3300/4096);

不知道问题会出在哪里,高手帮帮忙!谢谢!!!!

/* Private define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函数: void Put_String(void)
功能: 向串口输出字符串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Put_String(u8 *p)
{
while(*p)
{
  USART_SendData(USART1, *p++);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
函数:PUTCHAR_PROTOTYPE
功能: 重定向C库printf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发送一字节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等待发送完成
return ch;
}

我用的开发环境是IAR4.42  工具是ST-LINK-II

楼主:
在线等,各位给点建议了~~~

网友A:
在IAR的选项中需要配置

该问题不是代码造成的。

在General Option -> Library Configuration中:Library的下拉式菜单中选择Full即可。

楼主:
谢谢ST_ARM 的答复!